楼主(2011-11-04):
松下A5伺服Z相输出形式为开路集电极输出,可以直接驱动PLC高速口吗?我现在要求电机每转输出一个脉冲应该设定哪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呢
伺服的Z相脉冲是一转一个信号的

楼主:
s7-20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下A5伺服Z相输出形式为开路集电极输出,可以直接驱动PLC高速口吗?我现在要求电机每转输出一个脉冲应该设定哪几个参数?谢谢
你是指19脚输出么?若是指这个的话,那不需要设置任何参数,它本身就是以原点做输出的,转一圈就只会发出一个脉冲。我试过能直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