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我最近听说三相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用,请问高手们怎么改?最好有图。

网友A:
不难
电机电源三相(A\B\C)任意两相(A\B)接220电源,再任选220其中一相(A)和另外一相(C)接电容!(电动机星型接法)

网友B:
不知你是要把原来的绕组拆了重新嵌成单相电机的绕组,还是只改变接线方式用于220V的电源上?

网友C:
电机电源三相(A\B\C)任意两相(A\B)接220电源,再任选220其中一相(A)和另外一相(C)接电容!(

网友D: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可以用一用,但功率却是大打折扣了。移相电容要和功率配套计算大小,查电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
将380的星形接法改为角形接法接到3相200的电源上

网友F:
将380的星形接法改为角形接法接到单相220V输入,3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电源上使用。

网友G:
可以但功率要小很多

网友H:
自己没有说清楚嘛@直接改三角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源三相(A\B\C)任意两相(A\B)接220电源,再任选220其中一相(A)和另外一相(C)接电容!(电动机星型接法)

网友J:
参考此图:

网友K:
13楼正解。
现在讲一下电容的选配:角形 C=功率/10
                               星形  C=功率/17
C的单位取uf,功率的单位取W。

网友L:
那样不能用来运行,只能试车的时候用下,如果负载功率较大的话,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