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公司有1台新的315kw的螺杆式制冷压缩机,厂家配套是星三角启动的,现在考虑上变频器,一个对启动有好处,还有想节能。但是不知道对螺杆机有没有影响,还有节能的效果怎么样。如果直接星三角启动对电网有什么影响没有,公司变压器1250kvA。还有这么大的节能变频器的价位大概多少呢?
还有公司另有1台90kw的水泵也想上变频器,不知道水泵的节能效果如何呢?价格大概要多少呢?
有了解的各位师傅帮忙。现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水泵用变频器节能是可能的。这个已经被共识了。制冷压缩机也是如此。

判断他是否节能,主要是看变频器是否要连续工作在工频状态,如果变频器控制电机经常在工频以下运行,节能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如果变频器始终在工频下工作,节能效果就不会显著了。

网友B:
同品牌同功率的风机水泵类的变频器与通用型相比,要便宜很多;

网友C:
节能的话应该不明显。不过对启动停止而造成电网和机械冲击有减小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2012-02-16):
螺杆气体压缩机用变频最大节电10%,气体压缩有压缩余隙,属定容输送机械。

网友E:
那要看你的设备是经常满负荷运行的吗,如果是,就没多少节能效果了

网友A:
总体来讲,压缩机用变频控制应该是可以节能的。当然,要恒压控制才好。就像变频空调的节能效果一样。

网友F:
315KW的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的节电率大概有10%;90KW的水泵的节电率大概有20%;这一般都是这个节电率。具体的话要看你那机器的工况、实际运行参数而定,会有出入。例如额定电流、额定压力、额定流量、实际运行电流、阀门开度等参数要有。要是恒压要求的话节电率要高点。您有什么要求或咨询,我们尽力帮助到您!

深圳市万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wanshengda.com
0755-83106619   83105813  杨工   黄工

网友F:
把你的邮箱发过来,我这里有资料可电邮给你:hcnok@163.com

网友G:
螺杆压缩机是可以配的,我以前是螺杆压缩机制造厂家出来的,我遇到过不少客户都配了变频,好处是:1.启动电流小,节能的同时也对电机和接触器有保护作用。2.明显降低噪音。3.即使满载运行情况下实则电流计算下来节电也能到10%左右。3.加上压力传感器跟踪压力,可以实现通过频率变化调节转速,从而达到恒压供气的效果;这样下来节能最多可达40%以上。

网友G:
水泵更不用说了,转速的立方和输出功率成正比,你自己推算下通过变频器配套控制系统坐下来能节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