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我们公司前几天接到一台安川F7的变频   六个整流桥都炸了  模块和板子都没事   换了新的以后一上电就显示Uu故障   一运行显示Uu1  和Uu3故障   电压检测也检查了没什么 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啦   急  急  急

网友A:
多大功率的机器呀?日本人设计的东西保护都是很完整的,如果里面有接触器请你查一下是不是接触器吸哈时要反馈给CPU一个上电完成的指令啊,最好是查查这个电路或接触器的辅助常开触点。我以前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短路导致的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C:
怎么处理的啊 我的也有2台转几小时就报UU1 换三菱的就OK

网友D:
你好我现在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是怎样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E:
首先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于安川变频器保护照成的,有可能你设备运行过程中,旁边设备启动时造成电网电压不稳定,导致变频器报 UV1 主回路欠电压, 也就是变频器输入电源 缺相 或者 接线端子松动 或者 电源电压不稳定 造成的。  后者  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性大 ,  因为你说的时 变频器正常使用 几小时 出现这个情况 然后又正常了 。看看 我说的有没有这个可能  对不对 。讨论一下。

网友F(2011-12-07):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G(2012-07-06):
主回路接触器没吸合

网友H(2017-02-08):
引用 网友C:
怎么处理的啊 我的也有2台转几小时就报UU1 换三菱的就OK
怎么解决的,说下吧。南阳市创佳自动化,

网友I(2021-09-20):
回复 楼主:
你好
那个安川变频器显示UU是怎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