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三菱的PLC(或运动控制器)能否连续读取编码器信号,是从伺服放大器上输出的伺服电机自带的编码器信号、

网友A:
三菱伺服输出是差分信号,需要转换一下;

楼主:
哦,那请问版主。PLC和电脑连接,能否将这路编码器信号传输到电脑呢!

网友A:
首先需要把信号转换,再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