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求解!!!

楼主(2011-11-05):
小弟是西门PLC的新用户,如果我将西门子300专用的MPI通讯线(6ES7 972-0CA23-0XA0)去与西门子200进行通讯,是否会造成该通讯线损坏呢??
今天我用这通信线无法和300的PLC进行通讯了……提示为可能是波特率不对,真没搞懂!!!!
消息33:17075的帮助信息
描述:

该子网上的所有站必须具有相同的传输速率值。不能给其他硬件组件分配该中断。网络中的MPI地址必须唯一,即每个地址只能分配一次。本地站地址一定不能大于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最高站地址。

纠正方法:

在控制面板中调用"设置PG/PC接口"程序。在"属性"下设置网络中所使用的传输速率,调节本地节点地址,使其与网络相匹配。设置编程设备/PC的站地址,该地址不能高于网络中最高的站地址。

缩短HSA地址,使其与所使用的从站的PROFIBUS地址相匹配。

网友A:
不会200选PPI通讯300mpi

网友B:
至少不会坏。

网友C:
应该没事吧,像楼主说的得设置下

网友D:
设置错了吧

网友E(2012-03-06):
肯定不会坏

网友F(2012-07-11):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你这个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