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有一个PLC是欧姆龙C200HS,但是电源模块是装在右边的,左边是CPU,再 左边是一个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接着是一块输出,最一块是一个输入。请模拟量,和输出/入在程序里的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A:
你找一下说明书吧!上面讲得很仔细的!

网友B:
普通的8/12/16点模块是按对应的位置分配地址的;
高密度I/O模块及特殊模块是根据各自模块的DIP开关设置分配地址的;

网友B:
读I/O表,前提要是有I/O表写入;
另外读出的只是每个底板上对应的模块类型;

网友C:
一般像OMRON的C200HS中型机的I/O地址分配都是按照底板卡槽来分配I/O点的,你装上去的外部设备只要在PLC上把I/O表读上来,模块的地址基本上就能确定是多少了

网友B:
你先把你PLC上从左到右的每个模块型号说一下;

网友D(2012-08-27):
关于欧姆龙不是很了解还是百度吧,比较靠谱吧

网友E:
有没得站号开关,有的话自己拨一下就是了的,在就是读I/O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