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西变频显示PoFF

楼主(2011-11-05):
请问大师们;有一台贝西7.5KW变频器,开机显示PoFF,不能运行;但能调出数据和设置.测量了输入和输出电压都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哪里出了问题?请多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A:
好像是低电压。

网友B:
没用过贝西的,感觉是内部故障,比如电磁,整流块,你可以看看别的说明说啊,有些故障代码还是相同的,话说没有测量工具吗,看看bpq好坏吧。实在没有就测下整流桥,igbt这两个主器件的好坏,没坏就估计pcb了

网友C:
报低压,重点检查整流块和电源检测部分!

网友D:
不会是输入缺相吧

网友E:
输入缺相也不会报欠压,一般是电压检测环节

楼主:
故障代码表中没有此注释;直流530V也正常,开关电源各路输出也正常.

网友F:
母线电压检测回路的问题,从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母线电压输出往放大比较环节查吧,肯定能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G:
很好,应该去中国科学仪器网上推广一下,要不多可惜啊

网友H:
看一下接触器有没有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