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5):
请问咸老师,你有没有出变频器内各个电路的波形的书籍?或用示波器测量修理变频器的书籍?能介绍几本吗?谢谢!

网友A:
我手头没有波形图,很少用到示波器,一般用万用表就解决了。十几年的维修当中,仅用到数次示波器。维修门头,数字的模拟示波器,都有。但似乎是摆设,基本上用不着的。也不费心去记什么波形。用示波器修复变频器的书籍,没见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没有波形图,很少用到示波器,一般用万用表就解决了。十几年的维修当中,仅用到数次示波器。维修门头,数字的模拟示波器,都有。但似乎是摆设,基本上用不着的。也不费心去记什么波形。用示波器修复变频器的书籍,没见到过。

高手肯定不需要示波器,初学维修的基础知识欠缺,用示波器还是有很大帮助.
示波器修变频器书没有,还是凭经验,多观察正常波形
变频器波形不稳定,要好示波器比较好,

楼主:
我有安泰信1102CAL100M双通的,能行吗?

网友B:
我的50M都可以,你的100M肯定没有问题
测量输出估计要100:1高压探头 10:1的我不敢测量变频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