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第一次用三菱GOT1020触摸屏,无论用RS232直接连PC,还是改用USB 连PC机都显示失败,不能传程序,求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QQ:1375255292

网友A:
你的电缆正确吗?

网友B:
1020的编程口是6芯的232口,用三菱Q系列的编程电缆来下载程序的

网友C:
串口 USB口 连线正确 质量可以的话 看软件的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网上重新拍了一根GT01-C30R2-6P通信电缆,准备再试

网友D:
买屏的时候为啥不要一根呢,代理商的比较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不吝指点!用上新买的usb通讯线GT1020 可以进行通讯了,谢谢啊!下次如有问题要麻烦向各位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