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三菱PLC对一个字很方便就能译码,但是西门子S7-200只能对半字节进行译码,如果一个数据是一个字,又应如何译码?

网友A:
不明白你要怎么弄??举个例子出来,大家好理解。
如果你只是需要把一个字解释成每一位,word-》bit,根本不用译,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他说的是译码和编码指令呀!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帖!DECO与I-B有本质上的区别,DECO每次执行只有一位置位(唯一的),而I-B可能会有多达几位同时置位(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