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我手轮直接 接在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面,手脉有6个端子,分别是电源正负极两个,还有ABA和A/B/不知道是我接法不对,还是手轮发出的脉冲不对,4个信号触电是怎么接的,有一家买手轮的说是要正转高电平,反转低电平的,开出的价格离谱,我也不懂。求解。论坛里有买手轮的请联系我,我要买。QQ939789071

网友A:
你接线接对了吗?

网友B:
你的手轮有几组脉冲输出信号?
两组?

网友C:
可能搞错了吧

网友D:
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有6个端子,脉冲、使能、反向;
只要接脉冲就可以,把CP+接手轮+5V,C-P接脉冲输出;
方向:不能接收脉冲;只能是正转接通,反转断开;或者正转断开,反转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