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控制机件转轴旋转180度,并且能够正反转,选用什么电机好?是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2011-11-06):
求教,控制机件转轴旋转180度,并且能够正反转,选用什么电机好?是步进还是伺服?
速度要慢一点,最好是2秒左右完成,另外扭矩要大

网友A:
1:廉价-直流电机:直流调速器,各0度与180度各一个开关当限位,PLC或者继电器控制动作
2:中价位-步进电机:PLC+步进电机驱动器,PLC控制正反转动作与角度脉冲;
3:高价位-伺服,PLC控制正反转动作与角度脉冲;
个人认为用步进电机比较方便好; 前段时间有人用旋转气缸转角90度,因量比较多,用旋转气缸成本高,我使用步进电机给他做过代替品,已经成熟应用到产品上;

楼主:
我东西请看图纸,直流电机可能转不动!另外步进和伺服感觉速度都太快了,有没有更好一点的?

网友A:
1:步进电机一秒可以10转;我不知道你的电机轮转几圈可以转到180度?
2:有种交流电机的机械分度的,详细名称我忘记了;你可以到机械店问问这种设备;

网友B:
用110的步进电机,没有问题。成本大约在1800元以下,不会超过这个数。步进和伺服一般分角度,都要求是负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使用。步进电机的速度也是可以调整的,所以这不是问题了。

网友C:
这个速度,步进就能满足了;

网友D:
如果单180度间转换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用气缸?

网友E:
我公司自动插铜件机上有一装置,需要180度调整,也是用气缸驱动一直齿,带动一圆形齿轮,1S时间转到180度位置。

网友A:
用电机在没有气泵的地方很方便;

网友F:
步进完全可以,
角度定死的话用直推气缸也不错。

网友G:
有多种选择方案!

网友H:
用普通电机加高精度电位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走了一下机电市场,考查了一下,觉得用普通减速电机加高精度电位器,还是可以的,因为其它电机的转速太快,起动扭矩比较大,而且转速要很慢,最好是1分钟30转。

网友A:
这么慢用减速电机+限位开关比较经济;
其实用步进电机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A:
这么慢用减速电机+限位开关比较经济;
其实我觉得用步进电机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I:
不考虑价格,直接用专用分度头。

网友J:
用普通小电机加机械结构也可以满足旋转180度的要求吧,而且劲大

网友K:
haso
引用 网友I:
不考虑价格,直接用专用分度头。
呵~~~这个太高了,角度任意修改,可以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