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欧姆龙 CPM2A的PLC,输出点打掉了快3分1,,求助哪位知道到哪去买输出继电器呢?还有问下所有的继电器输出的PLC的继电器都能通用吗?

网友A:
买个旧的拆了

网友B:
重新买个吧!

网友C:
1:淘宝可以购买到继电器
2:检讨继电器触点损坏原因,PLC的继电器只当信号开关,要驱动负载需要增加中间继电器;
如果负载电压、电流在继电器参数范围,记得直流感性负载上并个反向二极管、交流感性负载并RC元件保护触点;

网友D:
呵呵;不同的PLC用的是不一样的;
不过CPM2A的与三菱FX2N的内部继电器是同一型号的;

网友E:
这个继电器买了还得自己焊的啊,楼主很有思想!

网友F:
淘宝上有卖。

我们店里也有卖。

网友G:
很多地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