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本人没用过三菱伺服电机软件,想学,不知道是哪一个???请问有没有伺服电机软件使用手册下载??谢谢~~~

网友A:
三菱伺服的调试软件不同的型号对应不同的软件,除了软件还要连接电缆
软件有帮助可以参考的
软件可以用来读写参数,监控I/O信号、状态,点动调整,机械分析
有些功能不要软件通过面板上按操作也可以完成的

网友B:
呵呵;一般用面板调试下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