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6):
今天到一个工厂看见生产线上,只用一台变频器怎样分别控制三个电机运行,不是同时运行的,很奇怪,想了半天没明白,真是头疼,到坛子里问问大家,知道吗

楼主:
在输出端用接触器控制行吗

网友A:
应该是类似软起动的方法吧!

网友B:
可以控制三台电机,变频器的功率是三台电机之和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管你什么接,任何一台电机 启停 都要启停变频器

网友D:
接触器切换;

网友E:
工作原理:吸合接触器1----变频器工作-----变频器停止----接触器1释放---------吸合接触器2----变频器工作-----变频器停止----接触器2释放---------吸合接触器3--------变频器工作-----变频器停止----接触器3释放-------返回。

网友F:
木工设备封边机里一台变频器控制3台以上电机。变频器后加空开接触器,电机全工作于200HZ

网友G:
这个在水泵上利用的很多;
起动一个,再切换到另一个;

网友H:
看7楼的流程就对了,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互锁

网友I:
变频器后面有接触器切换

网友J:
根据现场工况,三个马达不出现同时运转的,取功率最大的一台马达来选变频器!同时运行的,选三台马达功率之和配变频器!
变频器正(反)转及频率信号(高/中/低速)同时ON后,变频器输出. 在变频器后加接触器进行转换,不仅可控制马达运行的先后顺序,还可以选用不同的运行速度(频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今天看了图纸,就是老学徒说的那样,不愧是斑竹。

网友K:
7楼的详细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