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S7-200画梯形图时要求输入一般都是常开触点吗?允许常闭吗?

网友A:
依据你的控制流程随便输,结合外部电路自己定

网友B:
应该是根据工艺需要,内外结合吧

网友C:
应该是根据工艺需要,内外结合吧,结合外部电路自己定。

网友D:
这个没有一定是什么,常开常闭根据实际的需要来

网友E:
常开常闭触点可以随意使用。具体要用常开常闭触点,要看程序的需要。学习PLC也没有想象中的复杂,理解了内部原理就能很好地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