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数控系统维修

楼主(2011-11-07):
大森数控系统R2J50L出现报警号 310  伺服电源未接通怎么维修啊?

网友A:
结合系统配备的诊断手册,不仅可以找到故障发生的原因、部位,而且还有排除的方法提示。数控设备维修是一项很复杂、技术含量很高的一项工作,数控设备与普通设备有较大的差别。当故障发生后,维修人员一般不要急于动手,先与操作人员进行充分的沟通,要仔细询问故障发生时机床处在什么工作状态、表现形式、产生的后果、是否是误操作,故障能否再现等,这样有助于维修人员快速分析和判断故障原因。
我公司是专业维修电路板的,各位如果有什么设备出问题可以联系我哦!
联系人:李工 电话:010 - 8 8 4 5 9 3 5 0/1/2   驱动器维修|触摸屏维修|工控机维修|电源模块维修|变频器维修等

网友B:
系统有其他报警吗

网友C(2011-12-22):
查一下详细的报警信息,在数控系统的界面上专有一个报警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