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我们单位用的是BMW50--2000/3断路器,上边有些字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教大家喽

  Ir1   、Ir2  、Ir3

网友A:
看说明书啊,一定会有介绍的;
一般情况下,Ir1为过载长延时;Ir2为短路短延时;Ir3为短路瞬时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说明书上一般都有介绍的。

网友D:
过载延时(Ir1)、短路短延时(Ir2)、瞬时(Ir3)、接地故障保护(Ir4)...摘自百度

楼主:
谢谢喽,各位楼上的

网友E:
确实见识了

网友F:
在此也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