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不让拐角处出毛刺的cnc车削方法
  有些钢质工件要求拐角为直角,且不能有床刺,采用cnc车床加工,就能做到这点。
  车刀刀尖放大看多呈圆弧型,见图1-1。K是假想刀尖点,E、F分别是刃口圆弧与水平线和垂直线的切点。如按图1-2和图1-3安排切削路线,会分别在外径和端面拐角处出床刺。如按图1-4安排,车完后工件上的床刺与图1-3基本一样。可见,以上三种常规的车削方法均出床刺。
  这三种车削的共同特点:切削刃有段时间离开工件轮廓线,这就给出毛刺提供了机会。按图1-2车削此部分的程序为
  N4 G01 X100 F0.3:
  N5 Z-50:
  光看程序,似乎刀尖一直在工件轮廓线上,但程序中指令的是假想刀尖的位置。从图1-4可以看到,在实际切削中,刀刃上的F点在工件上A到B点、E点在工件上C到A点间移动时,切削刃就离开了工件轮廓线。
  以先车端面后车外径为例,看出毛刺的过程。图1-5所示是刀尖向左切削,其上的E点接近A点时的状况。这时A点上侧的金属受到刃口向下的挤压,部分被挤到已车过的端面外侧,而成为毛刺。毛刺的大小和刃口锋利的程度有关。为了不让工件出毛刺,就采用了如图1-6所示的切削路线,其程序相应改变为
  N4G01 X96.8 F0.3;
  N44G03 X100 Z-1.6 K-1.6:
  N5 Z-50:
  这样,切削完后角部两侧就不会有毛刺。程序虽比图1-4多了一段,但刀尖移动总距离反而短,即切削时间比图1-4少。这当中,为保证工件拐角处车削无毛刺的效果好,车削前应选精密级的刀片。
  若用自动编程机编程,即使规定了端面处向上、外径处向左的连续切削,它也只编(输)出图1-4路线的程序。要想不让出毛刺,只有对输出的程序作人为的修改:将N4段中的X指令值改为96.8,并加入N44段。
  要作图1-6的无毛刺切削,严格地说,在此处就不能使用刀尖R补偿机能,即不能用C42指令,可用如下编程:
  N3G42 x45 Z0:
  N4 G01 x100F0.5:
  N5 Z-50:
  则执行时仍按图1-4走而不会按图1-6走。如这一程序段前后的程序都使用了G42,而编程员又不想在此处去掉G42,重算其它许多处的指令值,可编如下程序:
  N3G42 X45 Z0:
  N4G01 X99.998 F0.3:
  N44 G03 X100 Z-0.001 K-0.001:
  N5 Z-50:
  别看只加入了半径为1gm这个微小的值、对车出轮廓没有影响的圆弧,执行时就会按图1-6的路线走,就车削出拐角处无毛刺的工件。【shukongcn.com整理】 [ 下一篇:cnc车削的主要加工哪些对象上一篇:用一把刀车削工件回转中心两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