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台达PLC型号: DVP-16EC00T3   要实现多个寄存器值分别在不同时间,传送到同一个寄存器里,在文本显示器界面显示。怎么实现呢?下面的程序实现不了哦?请教高手解答啊
LD X1 MOV D110 D120
LD X2 MOV D112 D120
LD X3 MOV D114 D120
INT D120 D130

X1 X2 X3 不同时闭合

D110 D112 D114 D120都是32位浮点数

INT D120 D130  此句为浮点数变为整数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朋友来哦

网友A:
32位的浮点数数,那你用32位的浮点数指令试下啊,MOV不是32浮点数传送位指令吧

网友B:
EC是台达低端系列,有没有浮点运算?

网友C(2012-11-12):
台达EC系列PLC根本就同有相关的编程资料,找了很久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