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如题,三菱触摸屏F940 的程序怎么传到GOT1000去啊,文件格式不一样的,我是新手求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不可以传;

网友B:
先打开程序,将触摸屏型号改变成GT1000对应的型号,然后可能还要做部分调整
如果是以前老的DU软件编写的,可能还不能转换过来

网友C:
一般都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