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个行车控制电路图,需要各位帮忙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2011-11-07):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没说什么问题怎么回答啊

网友B:
这个肯定可以的,你的问题都可以实现的,那个是交流电又不是直流电,可以把0和36的调换也可以替换B变压器,没问题的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在行车控制中一般不会采用自锁控制的,应该使用点动控制加互锁。

网友E:
36v交流电两线可以对调是用的,但是更换变压器时,功率要匹配哦。

网友F:
36v交流电两线可以对调是可用的,但是更换变压器时,功率要匹配。

网友G:
你的电路图有欠缺,行走控制不应该用自锁,应该用点动控制,然后行走时加互锁!!1

网友H:
肯定是可以的啊,但是行车应该都是点动,而不是自锁

网友I:
如图,为行车的控制电路图,TC为380V变36V的变压器,3、4接变压器A输入端0和380的接线端,1、2分别接变压器A输出端0和36的接线端。
① 现在保持输入端不变,输出端0和36的接线端对调,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② 若换接变压器B,再按照①接法接,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答案:二个都是可以正常工作
PS:图纸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J(2012-01-16):
你画的应该是双速电动葫芦接线图,图纸画错了,没有自锁只有双重互锁1:接触器互锁2:按钮机械互锁(如上下按钮无法同时接通)。变压器只要是输入380输出36功率足够就可以使用。接触器线圈电压:交流36V,变压器两端可以互换。更换接触器是注意型号(线圈电压:交流36V,一定要有一组常闭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