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转换开关接点编号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11-07):
请问这种转换开关接点编号是怎么样的?
如LW12-16/4.0724.2T 就是换成图中接点,接线图编号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应该是高压断路器的合闸分闸开关吧,合闸时先接通有预备合闸,再合闸,后自动回位
分闸时先接通有预备分闸,再分闸,后自动回位

网友B:
学习了,没有见过,无能为力

网友C:
像高压柜手动合闸开关

网友D:
高压柜手动合闸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