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解释一下这个常通标志那?

楼主(2011-11-07):
这个标志在软件中怎么输入?这个节点代表什么含义那?难道一开机就接通吗?谢谢

网友A:
omron的长通标志位是25315,就是一开机就接通,加入这一节点是为了防止输出 线圈直接输出,这样编程是不允许的。应该各种PLC在特殊节点里能找到,请查找编程手册。

网友B:
一开机就接通,也是可以输入P_on的

网友C:
当PLC进入RUN状态,该位被置位.

网友D:
这个常ON点 在程序中很常用的,在很多地方都能用到 以后别忘了

网友E:
就像三菱FX系列的M8000;台达的M1000一样;
PLC运行时为ON;

楼主:
试了一下,直接输入地址或者字母就可以了,不过字母是前两个大写最后一个小写,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F:
OMRON的常通标志为:25313,这是内部本身就有的.

网友G:
一开机就接通,一直到关机

网友F:
我有好几年没接触OMRON,25313是常通标志,25315好像是启动扫描标志吧.

网友H(2016-05-18):
CF113常通的

网友I(2016-07-15):
常通标志就是当PLC处于RUN状态时是一直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