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电机铭牌上写电压为380V,电机为星形接法,那么我变频器设置电机电压时设置380v,还是220V?
以前以为变频器设为电机额定电压就可以,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说还要考虑电机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
我知道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的区别,但不明白变频器设置电压和电流参数时考虑连接形式的意义?
求详解?

网友A:
这个帖子在西门子的网站论坛也见到了。其实就是看电机的铭牌数据和接线方式,只要对应了就行,一般电机线圈的接法和电压是一一对应的。铭牌怎么标,就怎么设置即可。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网友C:
楼主先画下Y接法的图,然后RST和XYZ是不是正好对应呢?380是线电压,如果变频器调成220v的输出,就是说Urs=22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