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我们车间有三跨。全钢构。钢构同两个接地极相连。
现在是把车间动力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同钢构相连。那么钢构能不能直接当零线用。到底是接零还是接地。
车间也正常生产两年多了。这种接法有没有什么危险。我一直心存疑惑。
恳请大家发言讨论。

网友A:
接地电阻肯定好。

网友B:
应该没有多大区别吧

网友C:
还是专门做接地吧
出了事,你担不起的

网友D:
应该是地线吧,要另外接地的;接在钢构上,接地电阻太大。

网友D:
接地电阻应该是<4欧的

网友E:
中性点另外引出有导线吗,也就是供电系统采用的是什么系统,比如是TN-S还是TN-C?
不主张钢构直接当工作零线使用,我也未见过有资料介绍如此使用的;
另外,原设计是这样的吗?不知有关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钢结构的话,接地电阻倒可以达到较低值。

网友F:
钢构最好不要当零线用,用一380V变220V的隔离变压器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性点另外引出有导线吗,也就是供电系统采用的是什么系统,比如是TN-S还是TN-C?
不主张钢构直接当工作零线使用,我也未见过有资料介绍如此使用的;
另外,原设计是这样的吗?不知有关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钢结构的话,接地电阻倒可以达到较低值。
接地电阻很小。大概在1欧左右。我们厂总配的接地斗是从我们车间接的。
我现在也搞不清到底是TN-C还是TN-S。
没有原设计。我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才心存遗憾。

网友E:
   就电气连接上可靠程度来说,应当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有不有其他的问题,是否禁止或允许这种接法(或者作为TN-S的PE线),一是我的视野太窄、二是没有太留意,所以我没有看到过确切的资料。
   比如,钢柱与基础螺钉(名词记不准确了)之间,会不会可能存在电腐蚀的问题。

   该论坛,偏重于控制及其应用技术方面,网友中可能没有电工技术方面的权威;其中虽有电工技术方面的行家或资深工作者,但也不一定会看到这个帖子。
   而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标准规范上的结论,就牵涉到理论分析、相关实验、工程应用结论等方面;通常的情况,设计和施工中,会遵守有关标准规范,采用没有疑义的成熟方案。
   所以楼主的问题,如果没有有效的解答,可以暂时存疑,并注意监视和观察,以取得经验;如果得到了相关资料或有关结论,请介绍。

   朋友们知道这方面规定、或者应用实例的,也请介绍。

网友G:
应该可以的,现在很多都是借助钢构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