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我们公司新安装了一台干式变压器空载运行12小时后加载设备,一台一台的试没有问题,可是稍后投的时候发生短路,而且烧的都是一相(连续三个都发生短路)
望各位前辈指点
最好告知是什么原因,也就是那个环节出的问题
先感谢了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清楚是多大的变压器带的什么设备运行数据等

网友B:
可以查,到设备的电源线路,之间有无问题。

网友C:
严重过负荷呀!

网友D:
描述不清,一台一台的时,然后呢?几台全上,干式变的容量多少?负载又是多少?电缆、端子头有无松动,还是取了一相用作照明等其它方面的,导致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

网友E:
问题很模糊,具体情况不了解,无法判断是怎么回事 。

网友F:
一台一台试没问题说明变压器是没有问题,那说明是并列运行,看看新装的变压器的参数和原来的是否一样,变压器并列运行的三个条件是否漂足.即变比、接线组别、短路电压是相等或相近。

楼主:
O(∩_∩)O谢谢大家了

网友G:
是否是过载了

网友H:
描述详细一点,大家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