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现场调试,模拟量信号同在一个模块上KF02,变送器反馈信号正常,阀门反馈异常,电流表量后发现电流为56-60MA,但正常范围该是4-20MA,模块没坏,换了三个都是这情况,干扰问题也想到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也做了,毫无反应
变送器信号正常,但是电流为56MA,无变化,我认为特别反常,一直以为是遇鬼了,电流表换了两个,一样结果。。
求高手啊。。。。。。

网友A:
变送器反馈正常是什么意思??此变送器测量什么的?四线制还是二线制?? 如果知道变送器正常?? 变送器的信号进了PLC??

没说清楚。。。。。似乎是二线制仪表短路的电流

网友B:
如果不开变频器是否正常?

网友C:
看看硬件设置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此仪表应设为四线制试试.设为4DMU-C.

网友D:
你自己设置错误而已!并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E:
该变送器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的
还有你的测量方法,要窜到里面量,尤其是二线制!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问题已解决,小人的确设置出错了,第一次调试太紧张了,这个求助发出来我就想当这个问题了,真是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F(2012-03-27):
猎头公司职位推荐:外资企业招聘自动化工程师,主要负责西门子S7-300等的编程,工作4年左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