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如题,制约扩展模块数量的因素是什么?
电源功率?还是内部的映射寄存器空间?
如果是后者,是不是换个好点的cpu,把空间分配的大些,就可以带多些?????????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不是由cpu与扩展模块的通讯方式确定的
如题,看到好几家的小型PLC, 都是最多可扩展7个。

网友A:
IO映像区的容量.

因为CPU的寻址能力有限,因此务必需要限制IO

网友B:
CPU 能力有限,所以必须限制I/O 了

网友C:
这也是产品线规划的一个问题,中小型用200,如果都用200的话,300、400就没法卖了。

网友D:
这也是产品线规划的一个问题,中小型用200,如果都用200的话,300、400就没法卖了

网友E:
这是甲鱼的臀部;
规定;
没限定,那你扩展一二十个模块,扩展到5、600个I/O点,那还要中型机干嘛;
就像三菱FX1N,你扩展到128点就到顶了,不需要理由;

网友F:
200的扩展能力本身就不是很强的 7个就不错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