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最近公司一台工作了10多年的美国钢化线出了一个怪毛病,玻璃一出炉就不停,或是冲出台面好远才停。直接冲掉到地上,问题时有时无。介绍一个控制方式,此机是编码器反馈控制。进炉尺寸固定,上片台的玻璃经钢化炉加热到冷却风栅,最后出片到下片台。每个工位都有编码器反馈控制。检查所有编码器无松动。有此行业的兄弟多多指点帮助~~~~~~~

网友A:
更换法确认:
1:编码器更换;
2:连接线测量有无短路、断路;
3:控制器是否无调速。
到位检查是编码器还是有限位开关的?
如果有限位开关,那检查是否有减速开关(安装在限位开关前一段距离)?

楼主:
谢谢上楼的解答。本钢化炉不同于国产钢化钱。无限位减速等开关,到位由编码器控制。本机是直流电机驱动自带发电机调速控制,速度方面没有问题。另外连接线更加不可能有问题,如果是有短路或断路等现象玻璃会一直冲出下片台并且不回停,因为计算机得不到反馈信号。现在是能停。只是有时候出炉的距离不对,超出下片台。而且是每炉出的距离不一样,时长时短。编码器是进口货没得换呀,下片台与其它位置的型号不一样。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