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7):
求at89s52单片机串口下载线的图纸和元件清单  想自己DIY 一根串口下载线 网上找了很多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所以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我的 邮箱 359270779@qq.com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STC单片机吧,只要单片机接上MAX232串口芯片就可以下载;
可道WWW.STCMCU.COM下载任意型号单片机数据手册,上面有下载电路;

网友B:
同意楼上

楼主:
谢谢了哦  决定用stc的

网友C:
要好好学习一下楼上所说的啊

网友D:
没有那么简单!!!!!!!!!!!!!我做了一个STC下载器,串口调试正常就是无法下载,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我也是新手 自己折腾出来了     你什么问题看我能不能帮上点忙

网友E(2011-12-24):
搞这东西用处不大,浪费精力不说,弄不好不兼容,烧坏片子,还不如买成品的呢!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F:
宏晶的STC直接用串口下载的 很方便的 比AT89S52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