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刨的修理问题

楼主(2011-11-08):
一台B2010A龙门刨床有两次都是传动蜗轮箱的一角和底壳破裂,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工作时减速有,换向时前进声音小正常,后退时声音较大,但电路检查基本正常。

网友A:
机务的问题,有异响,在不耽误生产的情况下,拆下检修吧。否则损坏会进一步扩大的

楼主:
  已经坏了,只有更换箱体了,但原因还不明。

网友B:
机械的问题跟电路无关

楼主:
机械故障是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我们电工只管电……其他嘛……嘿嘿,爱咋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