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如果我在更换完同一型号的私服放大器后需要COPY私服放大器参数,可是没有伺服放大器专用软件,是否可以用QD75软件备份伺服放大器参数呢,那位高手请给个详细的备份,灌入演示过程,谢谢!

网友A:
QD75M/MH的可以用模块软件读写伺服参数

楼主:
编辑
引用 网友A:
QD75M/MH的可以用模块软件读写伺服参数
你这个好像只是读出来以后的伺服参数编辑修改吧,如果我要说是不能直接UP load吗,难道只有把所有的参数都照着修改一遍再把所有参数都写进QD75模组吗

你这个图片是在线读得吗,我这边怎么没有那个伺服参数数据呢

楼主:
编辑

我这边怎么没有这个伺服参数现在栏呢,你的是在线读得吗

网友A:
QD75M/MH有这个选项,QD75P/D没这个伺服参数选项
如果直接是上载、下载参数,还可以用对应伺服型号的调试软件,三菱常用的几个伺服都有对应的调试软件

楼主:
修改
如果说我当时没有伺服放大器的调试软件,只有Qd75软件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QD75读取别的伺服参数保存,然后再接到另一个机台上,就是新更换的伺服放大器的这个机台上的QD75,在线照着那个修改,然后保存呢,这样可以吗,或者直接把那个旧的伺服驱动器上得参数板拆下来换到这个新的上面呢!

网友B:
同上,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