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电气原理图如何转化成梯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气原理图如何转化成梯形图
这个东西必须得自己搞定才行,找本PLC基础的书看看,里面一般都有电气图和梯形图两种,对照一下吧~!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PLC类型,不是能自动转换的

网友C:
可以先理解好电路图的原理,然后用PLC指令表现出来;
编制PLC程序前,先规划好其I/O点。

网友D:
伍工直接要T人了哈

网友E:
伍工,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