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

楼主(2011-11-08):
请问;在职工宿舍安装一个什么漏电断路器,职工烧开水都要跳,谢谢!

网友A:
用什么烧开水?肯定有漏电处。

网友B:
先看一下漏电断路器的允许通过电流是否小于热水器的电流,再看热水器加热管是否损坏,漏电,

楼主:
不好意思估计是我没有说清楚,公司想在职工宿舍安装漏电开关。就是不能让职工烧开水,烧开水都要跳闸。

网友C:
意思是不给职工用大负荷的用电器吧

网友D:
漏电开关用小一点。只要抄负荷都要跳那种。

网友E:
用3安培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F:
用表卡一下电流,在选择适当的断路器。

网友G:
可能烧水器质量不好,造成泄漏电流,引起跳闸吧。

网友H:
这种事情不能帮你。

网友I:
每个房间给配一台好点的饮水机谁还使别的烧水了。

网友J(2012-09-15):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估计是我没有说清楚,公司想在职工宿舍安装漏电开关。就是不能让职工烧开水,烧开水都要跳闸。
买个自动限荷开关吧,一超额定电流就会跳闸。过一段时间就负荷小了就会复位,即自己再合上。断路器的话电工岂不要累死了。天天去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