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1-11-08):
本人现在用CPU 224XP DC/DC/DC的脉冲输出功能做试验,要实现如下测试目的:
拖动系统从静止开始起动到目标速度,分三段加速,每段加速度不同,且每段速度平滑衔接,见图
第一段,速度从零开始加速到65000脉冲/S,用时9;
第二段,速度从65000脉冲/S开始加速到78000脉冲/S,用时4S;
第三段段,速度从78000脉冲/S开始加速到100000脉冲/S,用时9S。
请问能否实现,集体如何实施。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用多段管线包络表

网友A:
为何没有人跟贴呀!失望!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用多段包络表,脉冲数和增量如何设定,已知速度周期和加速时间,如何换算才能知道脉冲数和增量。
和技术支持中心,了解到增量是等差数列,都求和之后等于加速时间,按这种方法计算后,增量非常小,小数点后好几位啊,没法实现啊。
请专家给分析下,能不能实现,具体如何实现?
非常感谢。

楼主:
继续寻求帮助和支持。

网友A:
这个公式你不会计算吗?利用初始周期和终止周期计算出时间增量、再写出加速脉冲个数、恒速脉冲个数、减速脉冲个数、和段数!不明白的加我QQ:29431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