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我单位有一台三相380电机额定电流是4A实际带载测电流为2.3A,请教怎样选择热保护,选多少的热保护?还有知道电机功率怎样算额定电流我查了一下W/U=A但结果不是电机上标的额定电流。谢谢!

网友A:
请交给你们单位的电工去做吧。

网友B:
看热保护产品手册。

网友C:
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D:
选3到6A的热继电器,把数值调到额定电流。。。。三相电机的额定电流计算是电机的额定功率除以根号3乘以功率因数再乘以电压  I=W/n.U.3开根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E:
首先你得去补一补电工基础知识,三相电流计算公式是你这样的吗?
其次你的电机和负载不匹配
最后在知道电机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应根据该值选择热继,额定电流值最好位于热继调整电流范围的中间值附近,不要使用于极限值,否则就没得调整了。如果不能取得额定电流值的,可按以下经验值计算电流:5.5KW以上三相电机可以KW×2(A),5.5KW以下的乘以3.5~2.5,功率越小倍数越大,0.5KW以下的可以乘以4

楼主:
学习,谢谢楼上师傅查了一下书热保选用额定电流的1.05倍.

网友F:
选额定电流的0。95到1。05倍

网友G:
如何选用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人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何选用热继电器?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因此选用时必须了解电动机的情况,如工作环境、启动电流、负载性质、工作制、允许过载能力等。
  1、原则上应使热继电器的安秒特性尽可能接近甚至重合电动机的过载特性,或者在电动机的过载特性之下,同时在电动机短时过载和启动的瞬间,热继电器应不受影响(不动作)。
  2、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长期工作制或间断长期工作制的电动机时,一般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用。例如,热继电器的整定值可等于0.95~1.05倍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中值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然后进行调整。
  3、当热继电器用于保护反复短时工作制的电动机时,热继电器仅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如果短时间内操作次数很多,就要选用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4、对于正反转和通断频繁的特殊工作制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为过载保护装置,而应使用埋人电动机绕组的温度继电器或热敏电阻来保护。

支持。

网友I:
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