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请问;215KWYDQ液体变阻器电路工作原理?液体变阻器是什么?

网友A:
水电阻启动器 用穿在转子上的 我们厂吧它用在高压电机启动的时候的

网友B:
接在转子回路上。
改变两极板的距离来改变启动电流。启动完毕从回路中切除。
具有较好的启动特性。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在额定电流的2-3倍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在转子回路上。
改变两极板的距离来改变启动电流。启动完毕从回路中切除。
具有较好的启动特性。启动电流可以控制在额定电流的2-3倍之间。

网友D:
是这样呀

网友E:
平时就叫水阻柜,是用来控制启动时的电流

网友F:
我也听我公司的老大爷说过,不过我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G:
就是水阻启动吧,启动完毕后就旁路,

网友H(2011-12-09):
转载一份有关资料:
原帖:http://www.cnjxin.com/bbs/dv_rss.asp?s=xhtml&boardid=18&id=13086&page=1

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的原理是什么?河南全新软启动专家为您解答

“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电机软起动产品对于近几年来讲应该是不陌生的,因为近几年来, “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已经成为电机软启动行业很多消费者的选择,这就说明,电机软启动行业进入了全新的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时代。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对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的原理不太了解,今天河南全新软启动专家为您讲述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的原理!

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是结合了无刷无环起动器和液态电阻起动柜的优点且克服它们的不足而设计的。它的控制原理与绕线电机液态电阻起动柜相当,所不同的是,将起动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起动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增加起动转矩,使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实现无刷自控运行的装置。它主要由机壳、电解液、极板、压力弹簧、接线柱、安全排气阀等构成。

QXQ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产品优点

QXQ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采用无刷无环运行,操作简单,安装拆卸方便,可大大减少维修费用,并可根据机械负载的特性,自动改变起动电阻的大小,调节起动转矩和起动电流,使电动机处于最佳起动状态。能在保持电机起动转矩不变的情况下,使起动电流从7Ie降到1.6Ie,并能以最大转矩起动电机。它由电阻起动装置发展而来,具有如下创新点:
1、彻底根除使用滑环、碳刷时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去掉传统、复杂的起动装置,操作方便,并可减少维修费用。

2、节省安装空间和二次回路电缆,减少起动装置的功率消耗,节约了电能。

3、起动控制由起动器根据电机的转速自动完成,彻底避免了其它起动装置不能根据负载的大小,自动跟踪电机起动过程而造成电机或起动器损坏等不良现象。

4、电机运转过程中,如出现堵转现象,随着电机转速的降低,起动器会自动投入运行,达到增加电机转矩,减少起动电流的目的。

5、克服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的起动转矩与起动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一缺陷,在降低电机起动电流的同时,增加电机起动转矩,并能以最大转矩起动电机,采用无刷运行,去掉了传统、繁琐、多触点元件组成的起动装置,其起动装置的功率损耗及电机的起动时间比定子控制式电机软起动器减少10倍以上,但起动器的综合价格不及其它软起动器的 1/3。

6、起动电阻直接安装在电动机的转轴上,利用电机旋转时产生离心力作为动力,控制电阻的大小,达到减少电机起动电流、增加起动转矩,实现无刷自控运行的目的。

7、采用防锈、防变质、防冻(冰点心-25℃)、防沸(沸点为120 ℃)的四防起动液,提高起动器的使用寿命。

8、设置安全排气阀,在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后,自动打开排气阀,保证起动器的安全可靠运行。

河南全新液态起动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河南全新),公司专业生产QXQ液体变阻器&液体电阻起动、QXQ无刷无环启动器等液态、固态软起动设备。10多年来,通过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申报并获得二十几项国家专利,充分保证产品的设计、制造、质量、性能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司致力于精心打造“全新”启动设备品牌、精心营造液态启动设备王国,“坚持植根中原,走向世界”这一企业理念。现被誉为“河南全新软启动专家”。

楼主:
请问;装配一个130千瓦电动机配电柜要用多少钱。

网友I:
串入电枢的吧

网友J: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大中型绕线式交流电动机的起动性能,工作原理是通过在电机转子回路串入液体电阻,自动无级调整电阻阻值始终满足电机机械特性对串入电阻值的要求,从而使电动机在获得最大起动转矩及最小起动电流的情况下无冲击的均匀升速,平滑起动,起动结束后转子回路自动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