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我们使用YAMAHA 机器人控制点胶时,当需要暂停时,按下暂停开关时,有的时候控制点胶阀的电磁阀处于ON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机器虽停止,可是由于电磁阀没有关闭,胶水大量流出,请教大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操作问题,生产模式和红胶的参数改下试试看,查下操作手册。

楼主:
点胶的时候 有延时80毫秒 在这个延时的时候 暂停 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您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B(2012-05-12):
控制点胶阀的电磁阀不能让它在暂停时就处于OFF的状态么?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