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有一个拆机的omron  CPM2A  PLC  想利用起来,但是担心有的输出接点接触不良,想测量一下,能否有一个指令让全部的输出接点都工作?这样检测起来多方便。谢谢!!!

网友A:
你用开机脉冲将所有输出全部置位就行了呀!

网友B:
你用开机脉冲把所有输出点都置ON,看看输出指示灯好不好,如果担心无输出,你在COM端接上电压,在测量每个输出有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开机脉冲把所有输出点都置ON,看看输出指示灯好不好,如果担心无输出,你在COM端接上电压,在测量每个输出有无电压

谢谢,你是说使用P-On   常通标志吗

网友C:
LDNOT  0.00
mov  #FFFF 10;
mov  #FFFF 1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开机脉冲把所有输出点都置ON,看看输出指示灯好不好,如果担心无输出,你在COM端接上电压,在测量每个输出有无电压

谢谢,你是说使用P-On   常通标志吗
        P-On  是常通标志,
mishifeng8719说的是开机脉冲让其置位,如果用常通标志置位的话,你的输出会一直有,
应该用开机脉冲,好像是P-firstcycle之类的,我也记不太清了,还是麻烦楼主查查吧
另外Z版的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呵呵

楼主:
谢谢ZCMY 版主的帮助。

网友E(2012-01-30):
办法很多哦!MOV XFRB ,seta,都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