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人的一切行为基本上都是在神经系统的控制下完成的,尤其是在大脑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控制下完成的,情感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意识,那么人类的情感是如何控制人类行为的呢?也就是说,情感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机理是什么呢?

由于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一切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于价值的生产与消费,那么,情感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就会集中表现为对于价值生产与价值消费的控制。

一、人类通过情感意识来反映价值存在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情感或情感意识是一种特殊的人类意识,它是人脑对于一种特殊的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那么这种特殊的客观事物又是什么呢?

心理学把情感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的体验”。不难发现,“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符合人的需要”就是事物的价值特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态度”和“体验”均是人对事物的价值特性的认识方式或反映方式,这样,心理学的情感定义又可表述为:“情感是人对事物的价值特性所产生的主观反映”。情感所对应的客观存在应该是事物的价值特性。由此可得

情感的哲学定义:情感就是人类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价值关系的一种主观反映。

这样,情感与价值的关系是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而后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价值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也是价值理论和情感理论的基本问题。价值与情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情感以价值为基础。情感是人对价值的主观反映,尽管这种反映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偏差,甚至还会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和完全的颠倒,但从总体上讲,情感的变化总是以价值为基础,主要表现在:情感的基本状态取决于价值的基本状态,情感的总体规模取决于价值的总体规模,情感的变化范围取决于价值的变化范围,情感的作用方式取决于价值的作用方式,情感的强度与方向取决于价值的大小与正负,价值一旦变化,情感迟早要发生变化。

2、情感对价值具有反作用。情感对于价值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可以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⑴情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压抑、诱发、转移、强化或诱导人对某种价值的需要,可以相对自主地选择生存环境和发展方向。⑵人在情感的驱动下,可以对事物施加反作用力,并使之发生价值增值。这是人类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当然,这种反作用不能任意地和无限地施加,它在整体上受制于或服从于价值对情感的决定作用。

3、情感具有相对独立性。人的情感产生并运行于大脑,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脑内部众多因素的制约和干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它所反映的价值,这种偏离现象就是情感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时间上的异步性、量度上的差异性、方式上的局限性、机制上的异化性。情感的相对独立性限制了人对于复杂价值关系的应变能力,限制了人对于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但这将有利于排除各种外部或内部因素对情感运行过程的干扰,有利于保持价值消费活动和价值创造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4、情感与价值存在复杂的对应性。⑴它是一种多元变量的函数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一元变量的函数对应关系。⑵它是一种统计概率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个体动力学的对应关系。⑶它是一种时间上的同向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同步对应关系。⑷它是一种联系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对应关系。⑸它是一种多形式上的价值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单一形式上的价值对应关系。⑹它是一种多层次上的价值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单一层次上的价值对应关系。⑺、它是针对事物的价值特征,而不是针对事物的其它特征。⑻它是一种动态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静态的对应关系。⑼它是一种复杂的、对立统一的对应关系。⑽它是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⑾它是一种三因素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一种单因素的对应关系。

二、人类通过情感感受来识别价值内容

外界事物的不同类型的刺激信息分别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反映到大脑中,使人形成了对于该事物的不同品质或属性的认识。人的感觉器官分为眼睛、耳朵、舌头、鼻子和皮肤等五大类,分别形成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种感受形式。价值是事物的一种特殊属性,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刺激信息依附于或隐含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信息之中,并通过人的五类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使人形成一种特定的感受形式:情感。总之,情感的感受就是人对事物的价值关系的主观感知过程,简而言之,人类就是通过情感感受来识别价值。

外界事物的不同类型的刺激信息分别通过不同的感觉器官反映到大脑中,使人形成了对于该事物的不同品质或属性的认识。人的感觉器官分为眼睛、耳朵、舌头、鼻子和皮肤等五大类,分别形成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五种感受形式。价值是事物的一种特殊属性,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刺激信息依附于或隐含于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信息之中,并通过人的五类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使人形成一种特定的感受形式:情感。总之,情感的感受就是人对事物的价值关系的主观感知过程。

1、视觉。眼睛是接受光波信息的器官,人通过眼睛可以感知物体的形状、大小、色彩、结构、方位、距离、速度等属性,也可以感知能携带无限信息的文字和图像。眼睛是一种接受信息内容最多、范围最广、速度最快、干扰最少、综合性最强的感觉器官,通过视觉所产生的情感因而是最丰富、最广泛、最迅速、最准确、最深刻的。

2、听觉。耳朵是接受声波信息的器官,人通过耳朵可以感知震动物体的方位和距离,并通过对震动性质的分析来判断物体的种类、属性以及物体的运动特性等。文字可以转化为耳朵所能接受的语言,人能够听取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意志和感情,耳朵所能接受的信息量及其产生的情感效能仅次于眼睛。

3、嗅觉。嗅觉是相对次要的感觉形式,它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但是,由于它基本上都是建立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之上,因此鼻子所接受的气味信息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往往是非常深刻的,某种物质或某个人的气味一经感受就可能使人终生不忘。嗅觉与人的性系统存在着非常稳定的无条件神经联系,嗅觉的失灵必然牵连性系统,使之产生某种障碍。

4、触觉。皮肤的感觉是千百万年进化的产物,它是最原始的因而是最深刻的、最稳定的感觉形式。皮肤可以接受各种生理价值的信息(如尖利、柔软、硬度、寒冷、粗糙、沉重、温暖等),同时向大脑发出痛觉、烫觉、辣觉、冷觉、痒觉等警报,激起人的自卫本能,使人能够选择最佳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5、各种感觉的综合。人的感觉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种感官一方面相对独立,另一方面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在各种刺激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将会对同一事物形成一个总的心理体验,即对同一事物的价值关系形成一个总的评价。单个感觉器官只能从某一个角度来感受事物的价值特性,多个感觉器官可以同时从多个角度来感受事物的价值特性,纠正单个感觉器官所产生的感受上的片面性、偏差性和肤浅性,从而使人的情感感受更加全面、准确和深刻地反映事物的价值关系。

6、情感感受与价值特性的辩证关系。人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感觉形式来感知和识别事物或他人的价值特性,其客观目的在于为自己以后进行价值计算和价值选择提供事实依据。通常情况下,人通过相应的感觉器官所感知的事物或他人的价值特性都是模糊的、概率性、种属(或类属)性的、历史的,而不是精确的、确定性、个体性和现实的,大都是建立在直觉和经验材料基础之上,尽管这种反映有时是不准确、不完整的,甚至是颠倒的,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这种客观的对应关系。

三、人类通过情感交流来表达价值关系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人与人的相互合作越来越频繁和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密和多变,这就要求每个人一方面通过情感表达来及时、准确而有效地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价值关系,以便求得他人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面又通过识别他人的情感表达来及时、准确而有效地了解他人的价值关系,以便更好地与他人进行合作。

1、情感交流的模式。人的情感交流主要有三种基本模式:面部表情交流、语言声调表情交流和身体姿态表情交流。

(1)面部表情。面部是最有效的表情器官,面部表情的发展在根本上来源于价值关系的发展,人类面部表情的丰富性来源于人类价值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的面部表情主要表现为眼、眉、嘴、鼻、面部肌肉的变化。

(2)语言声调表情。语言本身可以直接表达人的复杂情感,如果再配合以恰当的声调(如声音的强度、速度、声调、旋律等),就可以更加丰富、生动、完整、准确地表达人的情感状态,展现人的文化水平、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判断人的说话情绪和意图时,不仅要听他说些什么,还要听他怎样说,即从他说话声音的高低、强弱、起伏、节奏、音域、转折、速度、腔调和口误中领会其“言外之意”。语言交谈能够沟通思想,促进相互了解,语言的声调使语言本身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从而揭示出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向的精微之处,而这非词汇所能完全表达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最体面的语言来讲述,而不致于流于粗俗,问题只在于思想是否丰富,语言是否和谐、比喻是否恰当、礼貌是否周到、时机是否适当。

(3)身体姿态表情。人的情感状态、能力特性和性格特征有时可以通过身体姿态来自发地或有意识地表达出来,从而形成身体姿态表情。当人处于强烈的兴奋、紧张、恐惧、愤怒等情感状态时,往往抑制不住身体姿态的表情变化,演员则经常通过夸张的身体姿态来有意识地表达角色的情感变化。人的身体姿态表情是丰富多样的。正襟危坐可知其恭谨或紧张,坐立不安可知其焦急慌神,手舞足蹈可知其欢乐,捶胸顿足可知其懊恼,拍手时可知其兴奋,振臂时显得慷慨激昂,握拳时显得义愤填膺,搓手不停时表示心中烦躁不安。轻盈的脚步可看出心情愉快,沉重而不均匀的脚步表明处境不佳,迟缓的脚步表明心事重重,铿锵有力的脚步表明勇敢与坚强。昂首挺胸表明自信与自豪,点头哈腰表明顺从与谦恭,手忙脚乱表明心情紧张,全身擅抖又冒虚汗表明心虚害怕。

2、情感交流的类型。人与人之间进行情感交流时有三种基本类型:情感表白、情感掩饰与情感欺骗。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情感交流类型,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相关性的不同类型。根据利益相关系数的不同取值,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完全一致的利益关系、部分一致(或部分对立)的利益关系和完全对立的利益关系。人只有针对不同类型的利益关系,采取不同的情感交流方式,才能最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

(1)情感表白。当双方的利益关系完全一致时,我方应该向对方完整准确地表达情感(善意的情感欺骗除外),使对方获取关于我方完整准确的价值信息(如价值状态、价值需要与价值创造能力等),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准确的行为决策,从而有利于双方相互帮助、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2)情感欺骗。当双方的利益关系完全对立时,人应该向对方完全地掩饰情感或向对方展示相反的情感(恶意的情感表白除外),使对方完全不了解或完全相反地了解我方的价值信息,使对方所做出的行为决策具有最大的盲目性或最大的差错率,从而有利于损害对方、保护我方。

(3)情感掩饰。当双方的利益关系部分一致(或部分对立)时,或者不明确、不明朗时,人应该部分表达、部分掩饰情感,使对方在某些利益一致的时间、范围或状态下能够准确地了解我方的价值信息,以维护和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利益不相干或利益对立的时间、范围或状态条件下却只能盲目地或错误时了解我方的价值信息,以达到警惕对方、保护我方的目的。当暂时不知道对方与我方的利益关系是否一致时,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情感的表达、掩饰和欺骗。

四、人类通过情感模式来区分价值特性。

情感与价值的关系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人的情感不管多么飘忽不定,都可以找到它的价值对应物,情感的任何变化都可以从价值关系的变动中找到它的客观动因,情感的不同表达模式都对应着价值的不同变化方式。不过,情感模式与价值变化的对应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的、静态的、单形式的、线性的和同步的关系,而是复杂的、辩证的、动态的、多形式的、非线性的和异步的关系。

根据价值目标指向的不同,人的情感表达模式可分为对物情感、对人情感、对己情感以及对社会情感四大类。

1、对物情感。一般事物对于人的价值(严格地讲应该是价值率)是一个变量,它有两种变化方式:一是价值增加(包括正价值增大或负价值减小);二是价值减少(包括正价值减小或负价值增大)。对应着每个价值变化方式还有四种变化时态:过去、现在、将来和过去完成。根据事物价值的不同变化方式和变化时态,对物情感可分为八种具体形式,如下表所示:

   价值增加
  价值减少

过    去
留  恋
   厌  倦

过去完成
满  意
   失  望

现    在
愉  快
   痛  苦

将    来
企  盼
   焦  虑

2、对人情感。对他人的情感不仅与他人价值的变化方式和变化时态有关,而且还与他人的利益相关性有关。根据他人价值的不同变化方式、变化时态和利益相关性,对人情感可分为十六种具体形式,如下表所示:

利益相关性
利 益 正 相 关
利 益 反 相 关

增 加
减  少
增  加
减  少

过    去
怀 念
痛  惜
怀  恨
轻  蔑

过去完成
佩 服
失  望
妒  忌
庆  幸

现    在
称 心
痛  心
嫉  妒
快  慰

将    来
信 任
顾  虑
顾  忌
嘲  笑

3、对己情感。人对自己的情感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变化方式和变化时态。根据自身价值的不同变化方式、变化时态,对己情感可分为八种具体形式,如下表所示:

价值增加
  价值减少

过    去
  自  豪
   惭  愧

过去完成
  得  意
   自  责

现    在
  开  心
   难  堪

将    来
  自  信
   自  卑

4、对社会情感。社会事物将会对人产生社会方面的价值意义,从而引发人的某种对社会情感。

(1)对他人评价的情感

当他人以某种方式(如语言、文字、表情、行为等)对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想、行为和生理状态等进行评价时,人将产生特定的情感。

惭愧与委屈:当利益正向相关的他人对于自己的评价高于实际水平时,人将产生惭愧的情感,反之将产生委屈的情感。

别扭与羞辱:当利益负向相关的他人对于自己的评价高于实际水平时,人将产生别扭的情感,反之将产生羞辱的情感。

(2)对社交活动的情感

施恩与负疚:当与利益正向相关的人进行交往时,如果自己所付出的价值大于对方所付出的价值,人将产生施恩的情感,否则将产生负疚的情感。

屈辱与解恨:当与利益负向相关的人进行交往时,如果自己所付出的价值大于对方所付出的价值,人将产生屈辱的情感,否则将产生解恨的情感。

(3)对不确定社会事物的情感

关注、冷漠与警惕:当社会的事物可能产生正向、零值和负向价值时,人将分别产生关注、冷漠和警惕的情感。

崇拜感、神秘感与恐惧感:当社会的事物有着正向不确定、零值不确定和负向不确定的价值(即价值的概率平均值分别为正、零、负)时,人将产生崇拜感、神秘感与恐惧感。

(4)对自身社会关系的情感

安全感、孤独感与危机感:当自身价值处于他人的正向价值作用、无价值作用和负向价值作用时,人将分别产生一种安全感、孤独感和危机感。

责任感与依赖感:当他人的价值受制于自己的价值时,人将产生一种责任感;相反,当自己的价值受制于他人的价值时,人将产生一种依赖感。

归属感与失落感:当自己的价值依附于他人或社会的价值时,人将产生一种归属感;相反,当自己的价值从他人或社会的价值中分离出来时,人将产生一种失落感。其中,权力失落感是指当自己的价值从社会的政治价值中分离出来时人所产生的情感,失恋感是指当自己的价值从异性的价值中分离出来时人所产生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