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五、人类通过情感思维来计算价值

人通过价值观来识别事物的价值率,通过情感来识别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再通过情感的相应运算方式来计算各种客观事物之间的价值联系,然后,通过意志的相应运算方式来计算自己的相应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并选择出最佳的行为方案。
1、人类通过价值观来识别事物的价值率。

一个人所拥有的价值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任何人都必须对所拥有的价值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以“价值观”的形式来对各种事物的价值特性进行认识和分析,从而引导和控制人把有限的价值资源投入到合理的领域,最大限度地减少价值资源的浪费,提高价值资源的利用率,使价值资源实现最大的增长率。事物的价值特性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使用价值、劳动价值、价值层次性、价值多样性、价值稳定性、价值率等,对于人类主体来说,“价值率”是所有事物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价值特性。

价值率:是指人与事物发生价值作用时在单位时间内该事物价值增量(即投入的价值量与产出的价值量之差)与投入的价值量之比。

根据“统一价值论”所提出的“价值取向性法则”(或“选择倾向性法则”),事物的价值率决定着该事物的价值收益率或价值增值速度的变化情况:事物的价值率越高,该事物的价值收益率就越大,价值增值速度就越高,人就会越多地向该事物追加投入价值资源,从而越多地扩大其存在规模;相反,事物的价值率越低,人就会越多地把向该事物所投入的价值资源抽调出来,从而越多地缩小其存在规模。也就是说,事物的价值率越高,人对它的肯定态度就会越坚决,对它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就会越多地向该事物追加投入价值资源,从而加速了它的发展;相反,事物的价值率越低,人对它的否定态度就会越强烈,对它的反对力度就越大,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显然,对于经济领域,价值率就是利润率,因此在经济领域,利润率是所有经济类事物的关键性指标,它决定着人们对于所有经济类事物的根本态度,决定着所有经济类事物的生死存亡。

事物的价值率作为一种重要的客观存在,必然会反映到人的头脑中,从而形成了“主观价值率”。由于价值率是事物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特性,那么,主观价值率必然是价值观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决定和制约着价值观中的其它要素,它是价值观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总之,价值观的客观目的在于识别事物的价值率。

2、人类通过情感来识别事物的价值率高差。

人在价值观的引导下,可以对不同的事物产生不同的选择倾向。然而,仅仅认识事物的价值率是不够的,人仍然无法真正确定对事物的价值资源的投入原则(投入方向和投入规模)。以经济贸易方面为例,如果一个商人的年平均利润率能够达到50%,那么他对于年平均利润率只有20%的经营项目不会感兴趣,甚至会产生反感;如果一个商人的年平均利润率只能达到15%,那么他对于年平均利润率只有20%的经营项目将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事实上,当事物的价值率较小时,人不仅不会对它投入价值资源,而且还会不断把以前投入的价值资源抽调出来,只有当事物的价值率大于某个确定值时,人才会不断追加对它的价值资源的投入规模。这个确定值就是主体的“中值价值率”或“平均价值率”。

“中值价值率”是主体一个最重要的价值特性,它反映了主体的价值创造能力或本质力量的最重要方面——价值增长速度,主体的情感将会以它为参考系,确定对于所有事物的基本态度:凡是价值率大于其中值价值率的事物,主体将会对它产生正向的情感;凡是价值率小于其中值价值率的事物,主体将会对它产生负向的情感。即情感的客观目的在于以主体的中值价值率为基准,识别事物的价值率相对于主体的中值价值率的差值,从而为主体的行为和思维活动提供精确、有序和恰当的驱动力。

价值率高差:事物的价值率P与主体的中值价值率Po之差值,称为该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用△P来表示,即

不难发现:当某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大于零时,主体就会扩大其作用规模或增加其价值资源投入量;相反,当某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小于零时,主体就会缩小其作用规模或增加其价值资源投入量。

由此可见,事物的价值率高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特性参量,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对该事物基本的“立场、态度、原则和行为取向”,决定着人对该事物的价值投入方式和投入规模,因而必然会反映了人的头脑中来,形成一种特定的主观意识——情感。为此,对情感做出如下定义:

情感:人对事物的价值率高差△P所产生的主观反映值,定义为人对该事物的情感,用μ来表示。

情感发生的逻辑过程:当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大于零时,人通常会产生正向情感(如满意、愉快、信任等),价值率高差的绝对值越大,正向情感的强度就越大,从而诱导、调节和控制人的各种活动不断趋向于该事物,以不断扩大其作用规模,其结果是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将会随着作用规模的增长而下降,正向情感的强度也随之下降;当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小于零时,人通常会产生负向情感(如失望、痛苦、顾虑等),价值率高差的绝对值越大,负向情感的强度就越大,从而诱导、调节和控制人的各种活动背离该事物,以不断缩小其作用规模,其结果是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将会随着作用规模的缩小而上升,负向情感的强度也随之下降;当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等于零时,人通常不会产生情感,从而维持了事物原有的作用规模。

总之,情感的客观目的在于识别事物的价值率高差。

3、人类通过情感强度来计算事物的价值率高差。

情感是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值,虽然,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的情感强度,但在一般情况下,情感的强度并不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成正比,而是一种特殊的函数关系。为了探索这种特殊的函数关系,首先了解一般意义的刺激与感受的生理过程及强度定律。

(1)一般刺激感受的强度定律。外界某种物理刺激或化学刺激可以引起人的相应感受器官的反映,而每一种感受器官只对一种或两种形式的能量特别敏感,如眼睛对于光能,耳朵对于声能,皮肤对于热能和机械能,舌头对于化学能等。心理学指出,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服从韦伯定律。

   韦伯定律:刺激强度的增加量与刺激强度之比值为一常数,即:

               △I/I=Km                    (5)

   这个定律最初是从人的眼睛对光波的感受性研究中得出来的,以后又发现人的其它器官的刺激感受性也遵循这个定律,最后发现整个生物界的刺激感受性都遵循这个定律,因此韦伯定律实际上是一条基本的生物规律。如果把这个定律进行数学变换,可得:

             μ=Kmlog(1+I)            (6)

其中,Km为常数,μ为感觉强度,I为刺激强度。

(2)情感强度第一定律。情感是一种特殊的主观反映,其发生过程实际上是人脑对于事物价值特性的刺激与感受的生理过程,它与一般意义的刺激与感受生理过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刺激信号不是事物的物理或化学特性,而是事物的价值特性,具体地讲就是事物的“价值率高差”(即事物的价值率与主体的平均价值率之差)。这种刺激信号往往是一种抽象化的、复合型的关系信号,它既可以是复合的色彩、形状、体积、重量、声音、图象等物理化学信号,也可以是语言与文字所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这些复合型信号代表着事物的价值特性,而不是代表着事物的某种物理化学特性。当事物的价值特性作用于或即将作用于人时,人脑将以一定的情感强度来感受它。

既然情感的产生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刺激与感受的生理过程,那么情感强度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的关系同样应该遵循“韦伯定律”,由此可得:

   情感强度第一定律(即情感强度对数正比定律):情感强度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的对数成正比,即:

          μ=Kmlog(1+ΔP)             (7)

其中,Km为强度系数,ΔP为价值率高差,μ为情感强度。

4、人类通过情感运算来计算所有事物的价值率高差。

人的活动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所涉及的事物也是复杂多样的,各种事物之间又往往存在着非线性的、动态多变的关系。人对于所有事物所产生的情感可以组成一个复杂的情感系统,并可采用一定的数学表达式进行描述。

(1)情感的数学描述

情感矢量:人对于所有事物的情感所组成的数学矢量,称为情感矢量,用M来表示,即

        M={μ1,μ2,…,μn}        (8)

其中,μi是指人对于第i个事物所产生的情感。

有些抽象事物本身是由多个具体事物所组成,则抽象事物的情感可用多个具体事物的情感所组成的情感矢量来描述。如果多个具体事物又是由若干更具体的事物所组成,即它相对于更具体的事物来说属于抽象事物,则多个具体事物的情感可分别用若干更具体事物的情感所组成的情感矢量来描述,这时,抽象事物的情感可用一个二维的情感矩阵来描述。

        M={μi×j}m×n                   (9)

同理,可以定义n维情感矩阵。

(2)情感的并集运算

当某一母集事物是众多子集事物的并集时,人对于母集事物的情感可由各子集事物的情感的并集运算而得,从而构成并集情感。

并集情感:设A=A1∪A2…∪AN,则主体对于母集A的情感称作各个子集Ai价值观的并集情感,用|MA|来表示,即。

 |MA|=F(μ1,μ2,…,μn)    (10)

其中,μi表示人对第i个事物的情感。

一般情况下,并集情感并不等于各个具体情感的代数平均值。事实上,并集情感与人对于各个具体事物的作用规模有关,可以证明(从略):

情感并集定理:当情感强度较低时,主体对于某一母集的并集情感∣MA∣等于各子集的情感矩阵MA与各子集的作用矩阵X之点乘,即

∣MA∣=MA·X =∑(μi×χ i)     (11)

其中,X={χ1,χ2,…,χn}称为各子集的作用矩阵,χi表示人对第i个子集事物的作用系数,它反映了这个子集事物所注入的价值量在整个母集事物所注入的价值总量中的比重,反映了价值资源在不同子集事物之间的分配比例。

(3)情感的交集运算

当某一母集事物是众多子集事物的交集时,人对于母集事物的情感可由各子集事物的情感的交积运算而得,从而构成交集情感。例如,某一项工作既艰难又没有多少报酬,则人们对于这项工作的情感可由艰难性情感和低报酬性情感的交集运算而得。

交集情感:设Z=A∩B,则主体对于母集Z的情感称作个子集A和B价值观的交集情感,用子∣MAB∣来表示。

六、人类通过情感满足来消费价值内容

由于情感是人脑对于价值关系的主观反映,那么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对于各种价值事物的需要,就会必然会表现为相对应的情感需要,人对于各种价值的消费过程就会体现为人对于情感的满足过程。

1、价值的一般循环过程。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为价值生产与价值消费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中,价值生产为价值消费提供生活资料,而价值消费又为价值生产提供人力资源,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从而组成一个不断扩展规模、不断深化内涵、开放性闭合的循环过程。具体而言,可以把人类社会的价值循环过程可以分解为四个基本阶段:一是消费阶段,即个人将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体内的劳动潜能的过程,用消费效率来描述,二是劳动阶段,即将劳动潜能转化为劳动价值的过程,用劳动效率来描述;三是第一类生产阶段,即将劳动价值转化为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过程,用第一类生产效率来描述;四是第二类生产阶段,即将生产资料使用价值转化为新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用第二类生产效率来描述。整个价值循环过程可以描述为:
   ↓←—————←——————←—————←————←———←————
   ↓     消费过程 ↓   劳动过程 ↓ 第一类生产过程 ↓   第二类生产过程   ↑
生活资料价值—→劳动潜能—→劳动价值—→生产资料价值—→新生活资料价值↑

生产资料可分类三大类型:一是劳动力,二是自然形态的广义生产资料,三是社会形态的广义生产资料。其中,自然形态的广义生产资料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劳动工具、技术与科学,它体现了人对于自然力量的驾驭能力;社会形态的广义生产资料可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经济、政治与文化,它体现了人对于社会力量的驾驭能力。
   2、人类消费价值的主观动机与客观目的。根据人类的价值循环过程可以看出,人类消费更多生活资料价值的客观目的在于转化为更多劳动潜能,进而转化为更多的劳动价值。由此可见,人们消费各种生活资料价值的主观动机在于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客观动机(即客观需要)在于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劳动能力,更直接的客观动机在于为自身机体积累必要的劳动潜能。情感是人脑对于事物的价值率高差的主观反映,其客观目的在于引导人追求最大价值率(即最大收益率),然而,要实现最大价值率,一方面必须使产出的价值量达到最大值,另一方面还必须使投入的价值量达到最大值。人类机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投入产出系统:投入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产出劳动潜能或劳动价值。要想使人类机体本身达到最大的价值率,就必须使相同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能够产生更多的劳动潜能或劳动价值,即达到最大的消费效率。

3、情感引导消费的目的。人的消费过程是通过情感的引导来完成的,人在情感的引导下,对现有的各种生活资料价值进行有效配置,使有限的价值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使之产生最大的消费效率。一般来说,人在消费生活资料时,那些产生最大消费效率的生活资料价值使人能够产生最大的情感满足度,那些产生最小消费效率的生活资料价值使人能够产生最小的情感满足度,因此情感引导消费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消费过程达到最大的消费效率。

4、情感引导消费的方式。情感引导消费的方式可分为两种:一是正向情感(如舒适、满意、愉快、信任等)的产生,二是负向情感(如疼痛、失望、痛苦、顾虑等)的消失。一般来说,价值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正向情感的满足过程。然而,有些价值的消费过程仅仅是负向情感的消失过程,即人在消费正向价值的过程中并没有引起人明显的正向情感,但当这种价值消费过程一旦停止或减少,就会使人产生十分显著的负向情感,因此负向情感的消失过程也是正向情感的满足过程的一种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