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单位一个电动阀要加个控制模块,让他根据温度自动控制阀的开度,各位老师能推荐一种自动控制方法 或者一种控制器, 急  急  求教

网友A:
这好象涉及工控领域吧。 智能温控仪PID调节器一个,相配的电动调节阀、温感器。仅供参考,呵呵。温感器(可热电偶型、经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流或5伏电压等等)采集到温度信号后,经智能温控仪经处理,输出应需的可大可小的电流或电压信号驱动电动调节阀的开度。

网友B:
你参考下西门子的RWD68好了,或者买个带模拟量输出的温控器,做个相应的执行器就可以了。可以聊聊:Q:292506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