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我拆了旧的个F21-E1B行车遥控器,想装上用能给说说吗

网友A:
行车的遥控器需要配  专用的接收器和遥控器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禹鼎的?
你要怎么用?不知道怎么接线?....说明白些啊.............

网友C:
按原来的接线方法接上就行了

网友D:
主要是不要把遥控接收器上的电源与控制线弄错就行了

网友E:
提醒一下:在附近放个廉价的电焊机干扰一下,看看遥控器会不会误动作。这可涉及到安全!

网友F:
只要功能正常随便用,而且不一定去控制行车,其它也好用啊。

网友G:
看看我这套
我也有一套这个,我试过了,发射器和接收器都完好,电源36VAC的。

网友H:
在昨天晚上21:16中国的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引用 网友A:
行车的遥控器需要配  专用的接收器和遥控器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