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油泵专用11KW东元变频器出故障

楼主(2011-11-08):
我有一台油泵试验台,配东元11KW变频器,前段时间打开总电源时经常出现显示过电流电机不转,重启又可以,昨天就彻底不能用了,打电话求助售后,让我把三个互感器拆掉,说能暂时应急用下,我拆下后开机,屏幕没有出现过电流的字,但是还是一样电机不能转,旋转转速旋钮时听得到变频器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现在又把三个互感器拆坏了,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到底这个现象是否真的是互感器的问题呢?这种互感器那里能买得到?

网友A:
这种电流互感器市面很少.需原厂家供应,或淘宝网等网络上有拆机品供应.
互感器内含霍尔元件和精密运放电路,为4引线端元件,+15V\-15V供电,接地和信号输出脚.正常时,静态输出电压为0V,异常时,输出10V以上故障电压,多为内部运放电路损坏所致.

楼主:
楼上的您好!能告诉我哪里能买得到吗?我在购物网站都找不到,谢谢!

网友B:
我这边维修东元系列变频器 QQ464531278

网友C:
在深圳市华强北看看有卖的,我手里也有这种的,以前修机时在华强北买的。在网上就可以看的,不一定要用原装的,别的牌子也能代用。

楼主:
你好!你说你手上有这种互感器是吗?多少钱一个?要卖吗?

网友C:
你确定你那是25安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