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8):
变频器正常运行中,突然没有频率输出使电机停下来是什么原因???请帮下,谢谢

网友A:
那要看具体情况了,是断电了还是直接不能工作了,有没有报错之类的。
我是杭州三科变频器生产厂家,联系方式:13867439370—王超

网友B:
过载跳停,外部运行信号断开等都会停机的

网友C:
有三种情况1电机发生故障变频器报警2断电3外部运行命令中断

网友D:
频率给定还有没有?外部启动信号还有没有?

网友E:
有三种情况1电机发生故障变频器报警2断电3外部运行

网友F(2011-12-16):
很多种情况了,具体看什么情况

网友G:
有什么现象,报警信息有吗。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多,具体要看你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