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抱闸电机问题

楼主(2011-11-09):
请问大家,如何正确选用带抱闸的电机?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带抱闸的电机,无论多大的负载、多高的转速都可以吗,如果这样,那么机械方面的磨损一定很大吧,电机也会很快损坏吧?什么时候控制抱闸动作刹车能使马达在最短时间内停止?

补充:我们公司用的是西门子的伺服马达(无抱闸的,型号忘了),驱动器是611u,现在马达通过传动带带动收卷负载高速转动(1600rpm左右),满载的时候负载有30-40Kg,现在的问题是停止过程时间不理想,有1.5s左右,我觉得如果用抱闸电机,那皮带、传动装置及抱闸的磨损一定很厉害!在网上问了很多工友说抱闸电机一般用于静止时抱住负载防止其自由旋转,不知道我们这高速旋转设备能用吗?高速的时候突然来个急刹,那设备还不跳起来啊!

网友A:
静止时才抱闸,运行时打开。

网友B:
可以采用锥形电动机!!

网友C:
把你那点击换成大型交流电机就好了,抱砸不论是惯性大还是惯性小得电机都不能在电机运转时候使用,只能在禁止的时候让电机保持这个位置和脱离危险用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锥形电动机!!

能否说说看什么个原理?

网友B:
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是一种自带刹车的定转子成锥形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其定子内腔和转子外形都呈锥形的电动机。它具有停电自制动的能力,广泛应用于电动葫芦、卷扬机等起重设备。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70215

网友E:
有一种叫推力制动器也属于抱闸,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F:
带刹车器步进电机
带刹车的步进电机
TEL:13812617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