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PID 控制的参数很重要。但是有些系统的工作范围很宽,在不同的范围里有不同的最优参数。
能不能考虑在系统运行的时候,随时调整参数呢?
这样做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A:
对PID不是很了解,我也觉得模糊控制方便些......

网友B:
KMM单回路可编程序控制器就有变参数PID功能。其有两个控制参数更改模块PMD1和PMD2分别用来控制PID1和PID2的参数修改,可修改的参数有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