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09):
求助:
 能否帮忙推荐下哪个品牌型号的PLC可以连接多个脉冲输出模块,能带9轴以上的伺服电机?

网友A:
用欧姆龙的CJ2M 再加NC 模块,也可以!

网友B:
用中型PLC,专用的定位模块;

网友C:
可以有多种选择方式

网友D:
要用到那么多轴吗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小型机器,要求成本较低者可以选用信捷的PLC(支持10轴),当然你可以选用三菱的Q系列PLC+QD75系列模块做控制系统,那个控制轴数好像是64轴还是128轴,那个设定更加方便,只是价格稍贵而已,其中最便宜的QOOJ CPU才1800左右,4轴QD75P4模块价格应该在6000或者往上
有什么机器能用到64个轴的呢?

网友F:
如果一个机器用到多个机械手臂那他用的轴就多。

网友G:
可以用PLC和伺服电机通讯的功能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小型机器,要求成本较低者可以选用信捷的PLC(支持10轴),当然你可以选用三菱的Q系列PLC+QD75系列模块做控制系统,那个控制轴数好像是64轴还是128轴,那个设定更加方便,只是价格稍贵而已,其中最便宜的QOOJ CPU才1800左右,4轴QD75P4模块价格应该在6000或者往上

Q系列是大型PLC了,有点烧包呀,有没有那款中小型的PLC能实现这个功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Q系列的,低端的CPU根本不贵,Q00J(包含CPU、底板、电源,这个是整合体)的价格在1800左右,其余输出入模块依据需要选配,只有定位模块QD75系列较贵而已
最低的话就只有信捷PLC可以10轴,另外就是微嵌的PLC通过CAN总线(每个本体带3个轴,价格不开票550左右),三菱、西门子的话也可以组成简易系统,不过成本肯定要高很多
三菱的Q系列中不是有运动控制CPU吗?就是Q173CPUN,我可以用Q00JCPU和该运动控制CPU一起用呀。。这样就价格更高了。
呵呵直接用Q00Jcpu配QD75系列的模块也可以实现吧。。。

网友H:
个人认为,要看环境而定产品。(例如:较恶劣的生产控制环境,建议欧姆龙)

网友I:
OMRON CJ2M 加上NC模块

网友G:
台安PLC和伺服电机通讯,QQ464531278

网友J:
用松下最新的定位模块一个可以控制32轴。接线也简单。只要几根网线就行了

网友K:
kanguo piaozou 看过飘走

网友L(2015-05-15):
信捷plc可以控制10轴